IT8712F-A IXS 通电就发热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6-10):
技嘉915主板,I/O是IT8712F-A IXS 开机复位灯一直闪 什么电压都没有
原值更换后I/O一通电就发热,不开机
请高手给点意见
不开机

网友:
不对吧老兄 IO型号下面你没注意吧 要是
GB
的才行 那是技嘉专用IO

网友:
没好再发帖来

网友:
是技嘉板吧,只能用技嘉板的原装IC ,就算是型号是一样的换上去也不行的哦.这技嘉板就是这样怪怪的,

网友:
要用专有的,下面带GB的才好用

网友A:
不闪GB的。是IXS。我一开始没注意,换了GB的上去。不开机
认真看下才发现闪IXS的。真是奇怪

网友:
技嘉的板上的I/O都有加密的,必须用技嘉的代换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