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绿灯狂闪

楼主(2009-06-10):
一台21寸CRT HP显示器开机绿灯狂闪 请问那里问题

网友:
有短路保护   没有给一些数据别人怎么给你讲

网友:
我的也是啊!而且还有响声,开关管和行管都换过,3842和光偶都换了还不行啊!

网友:
看看尾板是否有问题,像是负载短路

网友:
检修这种故障现象的基本思路为.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负载.断开那组后电源输出电压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支路.,

网友:
是的 应该是次级输出短路  电源是好的  长风版主说的没错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二次电源出问题了,像行管击穿了,或都其他的地方出现严重的短路,CPU保护。都会有这种现象的。你不接电,量通路,二次电源部份。量量,动动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二次电源供不上。。看看是不是升压管烧了

网友:
hp修的少  应该是后级短路
LG种问提一般是CPU供电低没有5V
换供电电容就好
还有就是保护   把节能管直接连上就行
三星灯闪
一般是二次升压电路或行推动电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