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45B1 8p 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09-06-10):
hp b1200
笔记本
两个USB接口不能用,开机5V供电上的两个G545B1 8脚管一个对地短路,一个烧的发黑了,淘宝上没有,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好,还是直接把5V供电引过去呢,请教了,小弟刚学维修,谢谢大家帮忙
笔记本

网友:
已解决,找不到没办法,只能直接引5v过去给供电脚,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