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手帮忙看看这两个内存哪里坏了

楼主(2009-06-10):
两个DDR的内存有问题,请大家帮忙
上面的一张图是金狮顿双面512M的内存,颗粒型号是D3208DHIT-5,现在的情况是系统到滚动条那里就蓝屏,
第二张图片是单面256M的条子,颗粒型号是HY5DU56822AT-J,这个开机进不了系统
两个都是用128M的条子带的

网友:
512M的条子 可能是 1234  和第7个芯片有问题 看不太清楚,建议你量这几个芯片外围的排阻,看看排阻有没有短路的。256的条子的 从左往右  第 6 7  8  这三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512的条子是双面的  出现错误 ,应该是第二面的  1247 这几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哦 ,谢谢你啦,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片芯片同时坏掉呢?比较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个金狮顿双面512M的内存,颗粒型号是D3208DHIT-5的芯片没有同型号的要用其他什么型号芯片代换啊?

网友:
呵呵,256的已经搞定,是倒数第3片芯片下面断线了,只是那个金士顿的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双面的不太好弄,因为是共用数据和地址总线,不太好查!

网友:
先加焊,再换第一面的颗粒,再不行换坏的第二面颗粒,只知道这些了.

网友:
请为楼主:我对内存是菜鸟,请问测试内存用什么软件

网友:
用这个Ram Stress Test软件

网友:
楼主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金士顿的D3208DHIT-5芯片要用双面芯片代换啊,找不到同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