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诺U80刷机后白屏

楼主(2009-06-10):
现在有一台艾诺U80的MP4,原故障为看视频的时候声音与图像不能同步,听MP3时会不定时的自动关机。所以就到艾诺的官方网站下了U80的固件与刷机工具,进入MP4里的固件升级程序,连接USB后选择刚才下载的刷机程序刷机,电脑上也显示刷机成功。取下USB连接线重新开机,可是就变白屏了,但是盲操作可以放歌,连接电脑也能识别出来。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搞才能让屏幕有显示或是怎样才能重新启动刷机程序。

网友:
谁有这机器的程序呀,原先的程序版本是0.0.1的,现在刷了官网上的0.3白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刷固件后就白屏,肯定是固件的版本不对。和你的情况不一样,你的像是屏接触不良。

这里没人有这个固件吗?别人已经等了一星期了,再没有修好就要陪钱了!!!!
个位兄弟帮帮忙吧!

网友:
艾诺U80和艾诺U80SE 是不一的固件程序,可能你搞错了。艾诺的官方网站没有U80SE固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