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大哥们一个简单的问题,显卡缺色怎么办?

楼主(2009-06-10):
本人还在做徒弟啊,师傅让我搞好一块缺绿色的显卡,我要给师傅一个惊奇,我能修显卡,请问我怎么办啊,是8600GT,图就不发了, 大哥们大概的说下,该怎么差?会是什么坏了?谢谢了

网友:
这也叫给师傅一个惊喜???哪个口缺色?
查R  G  B。。。。。

网友:
你是师傅~啊,什么都会,是那个经常用的口缺色啊,RGB?我先上百度看看RGB是什么~,我才学了几天的电子基础,谁也不是生来就会啊

网友:
RGB,是三种颜色啊,那个我知道,又不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查?我都告诉你了,是缺绿色

网友:
哦,知道了,用个转接头插看试试,看能不能正常,再看限流和隔离电阻,看看,再说吧,修理真麻烦~亏我还是师傅首席大弟子,这么难别人怎么学~

网友:
你态度不咋好啊!!!

到底是缺绿色还是偏绿色,如果是缺绿色就查VGA口第二脚(有示波器最好看两端是否有波形如果没有则查相关线路)  如果是偏绿色就是少了红色查1脚~~
总之显卡各针脚定义不同,后面还连着限流和隔离电阻,如是针脚松动或插座接触不良较为简单。如果是电阻和二极管损坏就换掉。。。GPU也容易损坏的。。

对地阻值范围在65---120

PS:我说得够详细了,不会不要紧,慢慢理解!!你师傅没教你就叫你修卡?

网友:
恩,我在学校学过一点点的软件东西才去学的,一去就会装系统,看CMOS,还刷BLOS,上门,师傅一直认为我是天才啊,上次给我一快板子,吹BLOS,吹掉了焊盘,一个板子废了,他还不长记性,这么难的东西没教就让我上,我师兄说让我用个接头试,如果是好的就拿飞线把那颜色接上,其实我师兄也是个菜啊,我又看不起他,笨手笨脚,你开始就说我菜,我当然态度不好了,谁都不是生来就会的,强的人要帮弱者助人为乐啊,呵呵,谢谢了,看我搞定那块显卡

网友:
楼主实在太 北桥了  ,  厉害在师父那表现很好吧
慢慢研究吧  该卡好修的
版主给你讲的很清楚

网友:
本人不修显卡,不过修显卡也是一种技术。
技术不是拿来让人惊喜的,技术主要是用来换饭吃的。

网友:
张先生啊,这你不懂啊,给人惊喜,其实是让师傅认可我的技术教我更厉害的绝招,学会了,就是可以换饭吃了,一个意思,不矛盾,说来说远了,反正我差不多明白了,实践一下吧,几个电容电阻我还是会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才 不会来我们这个  “很小很小”的论坛的

请令择捷径。。

网友:
张先生啊,这你不懂啊,给人惊喜,其实是让师傅认可我的技术教我更厉害的绝招,学会了,就是可以换饭吃了,一个意思,不矛盾,说来说远了,反正我差不多明白了,实践一下吧,几个电容电阻我还是会测的
引用 网友A:

兄弟,多余的话就不要说了。。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

好好学习吧!!希望你能经常光顾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你不是说你是首席大弟子吗?原来还有个师兄啊`
DVI试一下`````

网友:
先用DVI转VGA试一下,正常的话查VGA输出的750电阻或X85电阻

网友:
查三基色阻值,都正常的话 就要考虑换芯片

网友:
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修好这显卡,我的意见是,先查一下显卡VGA口的第2脚的阻值,和第1,3,脚的阻值是否相同。这三个脚的阻值应当相同。如果不同,就查Gpu绿色输出到VGA口第2脚的电路,应是隔离电阻或一小三极管坏啦。希望早日看到结果。

网友(2009-07-12):
量VGA头1、2、3脚阻值,看哪个脚阻值不对就跟着这条线路去查

网友:
换芯片把.缺色的10有8.,9 都是CRT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