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GMI冠盟I865PE主板故障

楼主(2009-06-10):
本人使用的冠盟I865PE主板最近出了一个很奇怪的故障,具体表现为:有时开机无显,有点死机的感觉,IDE设备锁死(硬盘不转,光驱不亮),要按POWER键4秒才能关机,后发现只要按住SB附近的两个三极管,再按POWER键才能点亮,经补焊后故障消失,但2个月后再度复发,再焊也没用,开机只能靠运气,同时该板只能上AGP4X的卡,把AGP8X的卡插上就不亮(卡是好的),但主板上标明支持8X的卡,请问该板如何修???谢谢各位.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是什么故障
LZ应该说清楚!!!
是不上电?不复位?还是上电不跑代码?

网友:
你焊过的MOS管应该是显卡供电的吧。。
把板拆下来仔细测量一下。如果还是不行把测到的具体数据值和现像说一下

网友:
好的,MOS管我也拆下测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