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启动我用短接显示D0

楼主(2009-06-10):
主板不能启动, 我用钳子短接 主板上的绿色 和黑色 能亮  在测错卡显示D0 然后放开 绿色 和黑色就不亮叻
我在主板上的电源附近原来有个电容 已经胀气来的  更换了 还是不能启动
是815主板 本来用来测试 显卡用的 发现 还没插上去 就不能启动叻
主板的有个红色灯亮     还有个一个绿色灯不亮  绿色灯在  启动开关附近
主板在测试卡显示D0

网友:
能强制开机说明主板没严重短路。

D0 不过CPU,

主要应该考虑与CPU相关的部分,包括CPU本身,座子问题以及相关供电,信号,BIOS等

网友:
直接显DO无意义代码 具体测量各个供电电压

网友:
电池的架构坏掉了 拆下了  测那个电池电视 1.00 几左右
开机有5V 电  绿色色有5V  紫色线有5v 其他都是0.05  黑色是0V
没查到3.3V得

网友:
量开关电压。3。3V待机电压

网友:
待机是指把电源那掉吗

开关的power no 那里有3.2-3.7左右的

网友:
先查CPU4大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如果正常,修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