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液晶开关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6-10):
客户的液晶BenQ的FP71G+ 想改成一通电液晶就开着 不用按开关 怎么改合适呢?我尝试把开关的3.3v接地 一接电是直接开了 但是断电再通电还是不能自己自动开 请教论坛高手指导改造下

网友:
记得在开机状态,如果直接拔下电源插头下次再插上的时候就会直接开机,可以试一下,如果可以就把电源开关按键拆除或是悬空。

网友:
这款液晶不能这样 开着断电 下次再通电不能显示的 必须再按下开关才可以

网友:
把电源板到驱动板的电源插头中标有NO的接高电平

网友:
这是明基显示器程序设计的问题。。可以要改程序才能实现了

网友:
把驱动板刷成通用的程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型号的驱动板是后期的 特小的那种 一般的编程器还刷不了

网友:
我希望是通过改硬件方面来实现 程序方面对我来说不太好实现

网友:
直接接到5伏上,

网友:
楼上能说的详细点么 谢谢

网友:
电源板不是有几条到驱动板的线,5V 12V,ADJ,NO。
不开机时你测量一下NO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一般为低电平的,用10--100K的电阻接到5V上就行了

网友:
感谢 热开水 的热心指导 我明天试试看 再来反馈 谢谢

网友:
不可以在开关上短接的 开机电路都是触发  你可以找到这两路控制脚来实现这个功能 1.找到控制高压板电源的控制 脚一般是高电平3-5V   2.就是找到开关屏电源的控制脚。

网友:
这个机器的程序设计的时候通电是关机的状态,不是记忆上次的状态。

网友:
接一个延迟开机电路利用光偶实现,就是接一个电容窜一个电阻,让电容冲电后触发光耦实现自动开机。

网友:
2楼的说法是对的,液晶显示器有状态记忆功能,在断电时如果上次是正常使用时断电,则下次加电会自动开机;如果上次断电时是关机状态,则下次加电时仍然保持关机状态。

网友:
维修液晶时为了方便测式,在拆机之前把电源开关打开,再拔掉电源。这样拆机后,我们不需要连接按键板,只要插上220V电,显示器就会自动开机,方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