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01求助

楼主(2009-06-10):
w83301这个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有五个型号:

w83301   w83301R   w83301GR   W83301GG    W83301DR-0

以上这五个芯片到底能不能相互代换?

还有我有一片主板是w83301坏了,不知哪里有的买?

请同行帮忙

网友:
这个要找PDF看看,应该可以吧,如果我的话焊个上去试试,电压正常就OK

网友:
要看PDF~~自己比较一下~~~

网友:
今天终于等到了一个W83301R,换上后,正常了。 看来W83301与W83301R是可以代换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