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进水后充电不能检测电量

楼主(2009-06-10):
旭日410M的机子
一开始是进水
客户先给别人折腾
说修不了
电源 电池都不能触发
拆开看到MAX8724的那个地方给修的跟什么时代 焊盘掉了好几个脚
先个焊盘补好线
换上新的MAX8724
用电源不能触发 电池可以
测用电源时主供电没有
但是MAX3724的DCIN是有20V的
查ACOK#为5V LDO为5.3V(请问一下各位大大正常的机子的ACOK是5V不?)
我不知道这个电压正不正常
就从PC91飞线到PQ40的第3脚
可以正常开机了
就是电池可以充电就是没办法检测到电量
一直在充电状态
希望各位大大指点下哈
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
谢谢啊

网友:
请问 楼主是不是你的飞线 飞过了隔离保护电路?看下适配器 电池之间相互切换电路有无问题

下面几个信号是电池到EC那的 是用来检测电池信息的 查下~ 供参考!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我查了 没发现问题
就是接电源的时候 如果没有飞线过去的话 就是主供电都是没有的 MAX8734 20脚就没有20V  除了MAX8724有20V以外任何用到20v的都没有20V电压
就是PQ40的第三脚没有发出ACOK

网友:
学到了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