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又是旭日150的问题

楼主(2009-06-10):
一台150能触发屏无显示待机电流0.4安左右,按通病加焊3205后正常,本本取走后不到10天又托朋友给带回来,说没修好还是能触发无显示,今天把板再拆出来测待机电流0.2安,上U假负载测U电压正常,触发后电流上1A回落后停在0.8A屏仍无显示,量3V5V电压正常电感对地不短路,长按开关可关机,测量板上的PJP1-8电压也都正常,上测试卡出代码(我想U应该是工作了)挡在cb,复位、IRDY、FRAME信号也正常,后来发现5V电感和南桥芯片比较热,在论坛找不到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法,哪位师傅遇到过修好过,给个指导先谢谢啊

网友:
我的给你一样、。。。跑。。03  0F上内存不上内存都一样。。。晕了

网友:
PL19  1.5V肯定短路了,如果短了换南桥 吧

网友:
应该是1.8V短路了,查显卡

网友:
谢谢3楼和4楼的指导,PL19是1.5V的电感和它上面的PL20都标有5R0,原来认为电压正常就没什么问题,看到3楼“猪在飞”的提示经测试对地阻值才2.几欧,而它上面的PL20对地阻值有170欧,(似乎也有些不对)我找不到测试南桥的点位,三楼帮我看看是不是南桥挂了?另外请问如果是PL20对地阻值2.几欧,那又是哪部分出问题了呢?谢谢

网友:
三楼“猪在飞”我相信猪在飞,抽空帮帮我

网友:
还是搞不好自己顶!上MiNIPCI和内存假负载测AD线阻值也正常。南桥的1。5V的测量点除了1。5V的电感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测量出南桥的好坏?高手帮帮忙我还没学会怎么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