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机就灭

楼主(2009-06-11):
主机一开机 三到秒 就灭,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高手们

网友:
先查一下绿色线,看看是高还是低,如果是低,就说明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开机电路 有问题。

网友:
摸一下南桥看看是不是烫手  也有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主拱电对地短路了!!!修板子首先就要打电源20PIN和4PIN CPU主拱电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试过一次电源坏了,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首先把你的基本工作做完,看看CPU有没有卡好,有没有压条断的,把光驱,硬盘,等全部拆掉,单独点板子。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排除法。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首先我觉得换电源,再最小化开机,最后实在不得就测各种参数!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试,不行再看看主板有没有和机箱短路

网友(2009-08-07):
看一下开机电路,开机电路中提供触发信号的门电路击穿,可能导致关机

网友:
开机掉电,主板可能对地短路,一般是cpu供电的管子击穿了。

网友(2013-01-19):
我这有一台和你说的一样的问题 是电源开关坏了 换了以后OK

网友:
能否说得清楚点

网友:
多半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我就知道电源问题也会这样,其他都不懂咯。

网友:
MOS管被击穿了也会这样

网友:
目测主要是电源问题,属于功率不够,带不动,换个好电源看看

网友A(2009-06-11):
主机一开机 三到秒 就灭,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高手们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