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20C经典维修

楼主(2009-06-11):
昨天接一台 HP N620C的机器,接可调电源不加电,直接拆机发现电源板上的1632是炸了一个洞。电源板上的场管一个不剩都被拆完了  ,还有一个电源芯片也被拆了,感觉这个机器要报废了。以前修过这种机器知道上面用的什么料,把这个机器的供电大致检测一便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把坏的 1632换了一个好的 ,把缺的电源芯片1715也装了一个,把缺的场管补齐检测电源板没有短路的地方。接入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检测没有3 ,5伏(这个机器通电就有3,5伏正常的时候)检测1632的22脚没有电压,这就是问题所在,跑线路奇怪电源板没有任何地方和22脚相连。判定电源板有断线。我们都知道1632的22脚要有10欧电阻相连,看电源板发现在电源板接口那有个10欧电阻,检测他上面有18。5伏电压,断定他就是给1632的22脚供电的电阻,用线把电阻和1632的22脚直接连通,通电检测,郁闷还是没有3, 5伏在检测1632的22脚电压只有12伏,用手模1632的周围没有发热的地方。怀疑10电阻变质,直接更换,通电3,5 伏出来了,开机测试卡跑数了,接外接无显示,接主屏也无显示,用手模7500显卡烫手,直接更换7500显卡,在加电居然还烫手,显卡是全新的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代码看的跑的正常,南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在检测显卡的背面电容,发现有个电容C636是短路的看图纸C636和电感L519相连这是显卡的1。8S供电有点奇怪的 这个板只有这一个地方短路,其余的1。8S电压居然不短路,这就有点蹊跷了,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啊。把电感L519去掉发现电容C636不短路了但电感L519一端始终是接地的 。他边上的电容C673居然没有接地的脚这个C673一端接1。8S电压一端进显卡。此时恍然大误,L519和电容C673的两个料被别人做手脚了颠倒装了。因为这个板的L519电感的标示在L519电感和C673的接进中间位置,看不明显。把两个了在对换安装。在开机屏上有显示了。挂硬盘检测一切正常。收费400元

网友:
L519和电容C673的两个料被别人做手脚了颠倒装了

估计这人是自己修不好又不让别人修的

网友:
那些人不道德的

网友:
这个黑手做的好  如果不细心的肯定无法发现  例如我

网友:
楼主修机很仔细。这种手脚分析下线路容易找到。但实际维修中一般都会大意而发现不了

网友:
也 太没素质了吧    鄙视

网友:
经典故障,看来维修还是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有点帮助,以后也要学楼主仔细再仔细

网友:
楼主是我学习的榜样呀,细心且有细路明确。赞一个!

网友:
不错,思路很正确。学习了!

网友:
非常不错,楼主够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