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被雷劈 不加电

楼主(2009-06-11):
接个买了才半年的19宽液晶,被雷劈坏的 不加电 本人不怎么会修液晶 顺着电源跑,跑到KBP208G整流桥堆,有输入110V,没输出。后面电路都没电压,找了个KBP310换上还是原来那样,请教各位,还应该是哪的故障。
显示器

网友:
整流桥前及时交流电,后及时直流电。楼主测得对不对啊。还有啊你最好以最大的电容两脚间电压为准,应该是310v。

网友:
电源IC损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直接搞块通用的板得了!雷霹的初级肯定都有很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