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启动我用短接显示D0

楼主(2009-06-11):
主板不能启动, 我用钳子短接 主板上的绿色 和黑色 能亮  在测错卡显示D0 然后放开 绿色 和黑色就不亮叻
我在主板上的电源附近原来有个电容 已经胀气来的  更换了 还是不能启动
是815主板 本来用来测试 显卡用的 发现 还没插上去 就不能启动叻
主板的有个红色灯亮     还有个一个绿色灯不亮  绿色灯在  启动开关附近
主板在测试卡显示D0

网友:
强制开机不要太久,不然会坏南桥的,把南桥重做一下

网友:
不开机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在测错卡 灯全不亮   换了电源不都是不亮  230W大水牛电源 是自己还在用得电源 都不亮
主板的供电芯片 坏了 吗? 本来主板 还是能用得 放了以段时间就不能 启动了

网友:
我用数字万能表测   电源 绿色线有5V 电 紫色有5V  其他都是0.05    黑色线 O.O.OV
没有3.3V 开机得测有5V    RST  0V

网友:
电源的壳 漏电 严重  把黑笔 手拿着  用红笔测 11v 以上左右电流

网友:
待机是指把电源那掉吗

开关的power no 那里有3.2-3.7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