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S180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09-06-11):
客户送修一台白色联想天逸S180笔记本,故障为按下电源开关不开机,插直流电源待机电流为0,拆机检查没有+3VALWP电压,测小板上F3烧断,测F3两边的电路均为130欧左右,没明显短路,装上F3,加电试机还是没有+3VALWP,测+3VALWP MOS管Q13的1脚2脚没有15V电压,测 +5V上MOS管Q11的D极5678脚也没有15V电压,这两个相互连通的测试点均为15V电压输入点。测C77有15V电压,说明是PCB板内层断线,在C77的15V处直接连线到5V供电的上管Q11的5678脚处,上电试机,电流马上跑到4.5A!看来还有地方短路,马上断电,测试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再次上电,Q13处冒烟,手摸U4 MAX1631的背面很烫!马上断电,拆下小板,手摸1631很烫手!Q13烧穿表面,测MAX1631的22脚对地阻值为30欧,10欧阻流电阻烧断(拆机时测试22脚阻值为350左右。正常的。。%¥…………*—*¥……#¥%),更换Q13、10欧电阻和U4 MAX1631后上电,待机电流为0.01A,测+3VALWP正常,按下电源开关,显示正常。。。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修机不按常规啊,怎么不先测1631呢

网友:
个人习惯,下手的地方是按照经验判断的先后顺序。我知道正常的思路出台是什么样子

网友:
楼主写的很到位,希望楼主继续发表一些这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