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分析门电路

楼主(2009-06-11):
请教高手下列靓图都是什么门电路啊,有区别吗?非常感谢

网友:
两个都是触发器,只不过下面那个是非门

网友:
两个都是Single Schmitt-trigger,单施密特触发器。上面的是buffer,缓冲器;下面的是inverting buffer反相缓冲器,即施密特非门。

网友:
上面 第一个图片不是非门啊?我怎么测量时候输入和输出反相啊?不明白,请教谢谢

网友:
原来是自己测量错了,感谢2楼3楼的同志,第一个图就是一个缓冲器,的确不是非门,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