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跑25,烧内存条

楼主(2009-06-11):
精英C51GM-M主板,刚开始跑C1,换内存条之后跑25。能点亮。但是南桥供电MOS管温度高。南桥温度高,内存供电MOS管温度正常,开机大约过个15分钟后,内存就点不亮,发现内存被烧。不晓得怎么解决?

网友:
为什么不测内存供电呢?先测下内存供电再说啦。

网友:
内存电压是多少?在测一下北桥供电

网友:
内寸电压2.5V,上拉电压1.25V(可以在曹旁边的排阻上测量到。2.5V可以测旁边的MOS管

网友:
谢谢,内存电压不对呢。有6。5V呢。要怎么办?供电的管子又是好的呀!那肯定是电容或者电感出问题了吧?

网友:
有是MOS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代换一下试试 不要怕浪费一个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