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

楼主(2009-06-11):
显 卡GPU底下的电容阻值为0是不是就表示主芯片损坏?因为我碰见主芯片底下电容为000的有黑屏 的也有花屏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的?

网友:
是,电容阻值为0就挂了

网友:
不一定挂。。

网友:
为0的话,拆掉下管看看值是多少。

网友:
不一定核心的问题,有时下管短路  也是.000

电容短路,电解和贴片电容都会的  电解的几率小

网友:
搞个显卡测试仪一看就知道是不是主芯片挂了..

网友:
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
主芯片下电容000,肯定是不会花屏的,只会是引起挡机,电容为0,两种情况,1,GPU挂。2,核心供电短路或显存供电短路。当然,如果巧的话,你测的这个电容击穿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2009-07-12):
应该是GPU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