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插上电源有HDD ,CD二个灯长亮 代机电源0.07

楼主(2009-06-11):
一个月前客户送修的旭日150本子,当时是ADP3205空焊了,加焊后,烤机24小时,一切OK。客户未取机,一直放在我库房一个月左右,昨天客户来取机,插上电源 有HDD,CD二个灯长亮 代机电源0.07,正常插上电源后,所有灯都是一闪而过。上论坛看了一下,原来我不是第一个磁到这种问题的,有好几位大哥都说,可能过欠压检测问题有部分,引起了EC保护,但没有具体指出是什么地方的电压欠压了,于是我就把待机的时候应该有的电压,都查了一下,竟然被我找到了,COMS电池电压低。不开机一般都是先查,3V 5V。很少注意这个电压的。换了电池测试OK。(我以前是修台式机主板,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不开机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这款本本修了好多台还真没遇到这个现象,谢谢

网友:
这种现象遇到两次了,没有查出来,LZ好贴,终于让我搞懂是什么原因了,那不上CMOS电池会不会亮两个灯啊?

网友:
呵呵,经验之谈,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在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希望大家多发表自己的经验之谈

网友:
那要是把CMOS电池拔了呢?

网友:
妙。经典。。
要是我,我会第一个考虑分组供电。谢谢分享啊,收获很多啊。。。。。。。

网友:
是啊。这种故障真难查啊。现在本本做的也太那个点了。竟让人找累。

网友:
很少见这样造成的故障

网友:
我看了论坛上所有的帖子,可是我的150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
我修的这块板子,是所有的灯都亮,但是3.3v和5v,以及12v都没有。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
ENE 有的板子没有BIOS电池是不开机的,我碰到一个三星本 ENE 电池没电不开机的,当时也查了好多地方,后来换了一个电池竟然就开机了,

网友(2009-07-26):
我碰到过这样的150板子。但是没有搞定,现在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看LZ这样搞定我有些不解,以往的150通病,加焊前我都是拆掉电池的,然后不上电池照样点亮,试问电池的电量低了就亮HDD和CD灯,还真是琢磨不透。。。

网友:
和楼上有同感 应该是别的问题引起的碰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