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死机

楼主(2009-06-11):
请问一下高手主板引起死是一般是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是一进去,第一屏死还是进系统死呀,说清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下就死

网友:
死机又不肯定是主板原因 硬盘内存显卡...甚至CPU

网友:
散热不良也会引起死机
时钟不对
内存、硬盘……都会引起死机呀

网友:
先把外设一一代换了再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