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916wa暗屏

楼主(2009-06-11):
原来现象是暗屏!拆机后有电容鼓包。全换了`高压部分保险断,P605穿。换成P607后 开机亮一下灭。测试灯管OK。后换高压电容故障依旧。高压芯片是OZ9910的 ,不知道哪个是保护脚!知道的大虾请说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想换高压板!容易返修。。想修好它!!大家有想法的请说出来

网友:
您的代換選擇 電流值就少了快要一半

网友:
哦  先 谢谢了 !我马上定元件~要是能好的话就 最好不过了 !不然只能改个高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