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为2512的电阻,上面印有“20M”字样,请问高手这是什么电阻啊?

楼主(2009-06-11):
用在充电电路的输出端,这个电阻的两端接回到MB3887的12脚和13脚

网友:
标有20M一般是精密取样电阻 20毫欧?

网友:
与它有没有相连的电容,如果有那就是他自身的震荡电路

网友:
2楼正确, 是20毫欧的电阻.

网友:
取样电阻 20豪欧
  是这个rs吧

  管教定义

12 13脚是电流侦测  压降在正负3毫伏之间

网友:
MB3887的12脚和13脚是电流检测放大器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