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EL D865GVHZ

楼主(2009-06-11):
请教,INTEL D865GVHZ  数码卡跳C7 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电压有的话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可以发个BIOS给我吗?谢谢

网友:
不擦内存就报警。在网上下了几个BIOS 都不行。、帮帮忙发个过来好吗?

网友:
IO也有可能,这个INTEL原装板太爱跑C7 了!

网友:
这是好的BIOS,你下载后刷新试试!

INTEL 865GVHZ.rar

网友(2009-10-22):
我修过这种问题    换了IO就OK 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