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的S极无电压、内存数据线无阻值

楼主(2009-06-11):
一杂牌威盛主板、开机故障跑C1不过、报警、查、Q2的S极无电压为0、内存假负载、数据线无电压为0、无阻值、 内存也无时钟电压

网友:
顶上去,人才都哪里去了

网友:
先清一清COMS。。看看行不,查内存供电,时钟OK?没有就修。。。有了,在看还跑C1不。。不行,测测内存总线。。。。。

网友:
跑C1 你查内存供电啊  Q2不是cpu的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