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740N的程序

楼主(2009-06-11):
电源正常,开不了机

网友:
740N有好几种版本的,最好说详细些!

网友:
MCU NT68F632ALG
lha17a_h3.1
2006.12.05
89b9
这是在它上面贴的白色标签

SE16AWL-LF
A6MC442999H
0639F

网友:
这两个大芯片,

网友:
哎,帮人帮到底!

网友:
不开机单独写程序很少能修好的。不开机一般主板上的有个24C04和24C08的芯片大多是这里面的程序丢失造成的不开机。

网友:
现在这个显示器的MCU的程序是刷上了,但还是不开机,会是24C程序的原因吗?

网友:
三星740N的A81SC资料:

网友:
三星740N的A81S谢了,,$$$

网友:
大哥 有没有三星740NW 的程序  我的机器 常死机 ,有时能开起,用着就死了 按键也没用了

网友:
[localimg=180,142]1[/localimg]详细一点
GM2726-LF
M-HA172B1
2007.07.23
1001(C662)
这是在它上面贴的白色标签

还有三个8脚小片 A21SC     A81SC     还有个 看不清 好象是 25的 串口储存芯片吧

网友:
谢谢了,正需要

网友:
有5E8D  06.09.28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