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针ATX电源,一接电源就自动启动:

楼主(2009-06-11):
我有一个20针的单独ATX电源,只要一接市电,电源就自动启动,不知哪出了问题~量了下绿线对地阻值无限大!

网友:
你是指这个电源接上就自动启动吗,别的电源呢??
有的是在BIOS里设置的接电自动启动的.也有很老的机子,不支持XP系统的也会自己启动的??
不知道你的属于哪种?

网友:
如果是带主板测试的话  就空载不带主板试试  或换电源  先确认下电源

网友:
5VSB待机电压小于4.7v就会出现,建议楼主先从后往前查

网友:
面板上的开关键就是瞬间把主板上的5VSB对地,使其产生低电平,从而触发主板工作

大只佬 -4 自己搞清楚什么是5vsb再说

网友:
那是电源绿色线的那路被短路到地了  所以接市电就启动了

网友:
不知楼主的电源是啥牌子的,如果是有一对小开关管子和绿线相连的那种,查一下那对管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