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45gl多个问题

楼主(2009-06-11):
如果所示,此主板最初症状为南桥发烫,不运行;
测得atx电源口旁边3055坏,更换3055;pci槽上方3055坏,更换80n03h;更换后主板不触发,拔下cmos冒后开开机走c1,摸晶振偶尔可开机,但继续摸晶振再走c3  到 7f;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后(图中1  2),仍然不触发;拔下cmos跳线冒偶尔可触发,但只走到c1或c0就不运行,摸晶振或谐振电容后伴有关电现象;测得晶振左脚电压0.6右脚0.01;
io型号83627hf-aw

请教大家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大侠们,谁给帮帮忙啊!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
前几天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吹下南桥就OK了

网友:
南桥加焊之后,还是原症状,哪位大哥还有方案!拜托~~~~~

网友:
在没有ATX电源短路下。。。上电触发?不行修————修不了跑线路,慢慢修。

网友:
按不上电来修

网友:
换106电阻试试看!

网友:
图片处理的不错,多个器件和在一个图上...

网友:
通电只需要查5个点:
1:跳帽上3.3V(NF2板1.5V)
2:待机电压3.3V
3:RSMRST# ---南桥接受到这个信号可能通电,不好查!
4:32.768KHZ,2脚有压差,电压不能低于0.1如果低了。先晶振后电容再南桥。也可以拔掉电池和电源查晶振2脚的二极体值。
5:触发电路:开关-IO-南桥-IO-绿线
更多 的知识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远程培训。希望你进步!

网友:
再换一个次晶振和电容,同时也要换一下那个106的电阻。这个和南桥空焊关系不大!

网友:
你把场管焊成那样?还是先焊接好了在测量三脚吧

网友:
强行开机,用手触摸哪里发热的元件没有,这招找故障点特别快,再测每个供电点是否正常,

网友:
通电只需要查5个点:
1:跳帽上3.3V(NF2板1.5V)
2:待机电压3.3V
3:RSMRST# ---南桥接受到这个信号可能通电,不好查!
4:32.768KHZ,2脚有压差,电压不能低于0.1如果低了。先晶振后电容再南桥。也可以拔掉电池 ...
引用 网友A:
[/quo

希望经过 培训后 达到领导的高度...
快点 开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