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FF RST灯常亮

楼主(2009-06-11):
一块MSI939针的主板,诊断卡开机跑FF。RST灯常亮,CPU没工作。。
请问查哪些电路。。。。。。
谢谢帮忙
cpu

网友:
查下显卡.北桥供电

网友:
开机FF就是主板没有跑起来,不知道你都做过哪些测试?比如:1.CPU供电电压是多少?2.内存供电是否正常?3.复位灯常亮,,触Res时A15和BIOS的复位脚有没有复位动作?你说得太简单,我们不太好帮你.

网友:
你还是重点查复位电路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来一步步修

网友:
我在尽力查啊,可一点头绪也没有,郁闷!!!

网友:
你在查的时间有没有按CPU,有的主板不按CPU就没有复位的. 如果按的,你查一下时钟信号有没有?各各位值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