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 要开机2次才启动

楼主(2009-06-11):
华擎P4I65G 点不亮,478的 。 跑FF 检查后 是内存供电 2。6没有, 更换管后 跑 C0 ,
再关机开机 ,点亮了 。 在开机 还是 C0 刷了 BIOS 还是一样 ,维修朋友们 有没有遇到 同样毛病
华擎板 好象经常这样
点不亮

网友:
CO?CPU是不是BGA的?可能是CPU座虚焊!

网友(2009-08-15):
CPU 不是BGA

网友:
有条件的话的加焊一下U座

网友:
你换的管子与之前原板子上的是否一样,建议换一样的试试.

网友:
我换的 一样的MOS

网友:
座子虚了,,,,,,重新烘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