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主板没声音故障一例,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6-11):
前几天声音打最大有一点声音,今天开机没声音了〈检查过音频设置没问题〕,换了声卡芯片也不行,不知哪里有问题???
芯片

网友:
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查过了
有5伏电压过来啊

网友:
会不会是插孔座子有问题

网友:
你重新装一下XP看一下看一下可以不
、

网友:
是不是换芯片时把跳线帽搞掉了?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
音频跳线的接法请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4%C6%B5%CC%F8%CF%DF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最有可能的是不是跳先名要正确啊

网友:
查一下78L05 有没有输出

网友:
什么样的 主板
是不是音效芯片坏了

网友:
查78l05有无5v输出啊

网友:
看电压 和输入 输出啦 还有看有没有短接排针啦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是不是驱动不对呀,换了芯片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芯片有没有换对啊?我自己有次都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