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一开始有点花闪,后来就暗下来了.

楼主(2009-06-11):
如题.联想昭阳E255笔记本暗屏,一开始有点花,闪.到后来就暗下来了.用外接显示器正常使用.请问如何判断是高压板,灯管或是屏线的问题??请教如何测试高压板上有没有供电?如果飞线的话,从USB飞接到那儿????谢谢各位了..

网友:
拿快好屏试以下,漫漫代换排除法!

网友:
屏上有电压吗,如没有,就是显卡虚焊

网友:
应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先用了根好灯管试试。能亮不闪不暗就是灯管坏,反之是高压板坏,高压板上的供电不一定是五伏的。还有可能是19伏的。高压板上的供电后面都接有一保险或电感。

网友:
请问如何判断是高压板,灯管,屏线的问题
用测试高压板,灯管中的一样就可以判断是高压板,灯管了
屏线就更简单了摇晃两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只能用一一代换的方法,怀疑那里就换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