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进水 充电不能检测电量

楼主(2009-06-11):
旭日410M的机子
一开始是进水
客户先给别人折腾
说修不了
电源 电池都不能触发
拆开看到MAX8724的那个地方给修的跟什么似的 焊盘掉了好几个脚
先个焊盘补好线
换上新的MAX8724(之前一个帖子ACOK电压没出来已修好 去了之前的飞线 所以应该不存在飞线的为题)
可以正常开机了
就是电池可以认到 可以充电就是没办法检测到电量
电量一直显示为0%
一直在充电状态
如果同时插上电源电池在开机的情况下
拔掉电源 单独电池的话
系统就休眠了 跟没电的情况是一样的
但是电池是有电量的
单独用电池也是可以认到电量 就是充电的时候没有办法认到
我想知到MAX8724检测电量的几个引脚是什么
希望各位大大指点下哈
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

网友:
图都看不清楚怎么分析呀

网友:
进水,掉点,掉焊盘,难搞啊

网友:
以前修了个神州的是IO问题。。  你那是8734  还是8724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