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上烧了两个元件

楼主(2009-06-11):
一块技嘉代工给联想的烧了个6脚的芯片。另外一块华擎的915一个排阻找不到型号一样的 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大虾帮忙啊~
芯片

网友:
应该是可以换的吧。查下具体的参数再换呢。

网友:
75欧排阻·(应该比较好找的吧···)··是不是打印口附近的····那么换完排阻···估计还要换个IO·······这个6脚芯片实在··不好辨认·····是在什么位置呢·······发大图···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大图还在家里。75欧排阻,请问怎么识别? 上面写的05L 还是750啊。我是菜鸟 六脚芯片是845位于CPU和内存之间的。

网友:
75欧排阻是内存插旁边的,是因为DDR400内存插反,供电电路431&9916H,测量9916H三个脚都通了

网友:
拆了6脚芯片,看到引脚的下面的电路时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