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北桥芯片NQ82915GM和NQ82915PM能否通用?谢谢!!!

楼主(2009-06-11):
请问北桥芯片NQ82915GM和NQ82915PM能否通用?谢谢!!!

网友:
NQ82915GM 是带显卡的芯片 NQ82915PM是不带显卡的芯片 当然是不能通用的了

网友:
不可能通用的

网友:
intel GM的NB集成了显示,通常称集成显卡
     PM的NB由于芯片内部无图形处理单元,要外挂单独的GPU才能显示,要搭配显示卡才显示

网友:
不能通用,集显和独显

网友:
不能通用的,前者是显卡集成的,后者不是

网友:
不不不通用,

网友:
又学习了,GM是集成PM须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