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死机故障

楼主(2009-06-11):
手中一台DELL D600
笔记本
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鼠标和按键均无反应,有时开机几分钟有时半小时。换硬盘、内存、CPU都不行,请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d600多数是网卡虚焊的问题多一些,可以补焊一下网卡试试

网友:
加焊网卡芯片 绝对好!

网友:
网卡易虚焊 内存槽也易虚焊 D600的通病

网友:
今天搞了一台D610死机,换南桥OK!

网友:
网卡,容易出问题,做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就南桥

网友:
如果以上办法都不行,可换U20 试下

网友:
按楼上的朋友说的加焊了网卡芯片至今没坏,看来是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