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a8t开不了机

楼主(2009-06-11):
asus a8j开不了机,拆机发现TPS51020烫的不行,更换还是一样的,量电压发现,22角的5v才1v多.然后下掉TPS51020用烧的方法,摸也没有摸到那个芯片发烫,但是烧完后,5v正常了,但是3v不出来,量USB对地阻值太低,换南桥后,阻值正常.但是TPS51020还是烫,量3v5v对地阻值在300多,应该正常的,现在没思路了,
asus a8t能开机,但是掉电,电流在0.8-0.9之间掉,量cpu管理,max8760,36角电压角没有电压,一开MAX8760烫的不行,但是开机量在未掉电之前cpuvorn,是有的,在0.8v多,换过max8760还是一样的,强拉一个19v过去就短路,量对地阻值很正常,
各位看官帮忙看看,给小弟点意见,思路.谢谢

网友:
现在asus a8t的max8760又不烫了,但是cpu供电的管子有个烫的不行,大家帮忙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仔细查一下,应该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一块的呢,19v吗

网友:
a8j的机器cpu供电芯片max8760在开机之前是不是就没有主供电19v的啊 ,知道的讲下,谢谢

网友:
现在asus a8t的max8760又不烫了,但是cpu供电的管子有个烫的不行,大家帮忙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用示波器看哈是不是只有一组在供电

网友:
請問電流多少?
如果51020發燙
代表有電源已經開啟

网友:
先看看上电电流是否偏高,应该还短路点没量到吧!把VCORE OUT的所有MOS管全部换掉再看

网友:
电流在0。06,开不了机,3v没出来,又反复找了一下,+3v阻值很低,但是找不到具体到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没的那个,只有表笔。工具不行啊

网友:
A8J 的那个,你查下网卡芯片,可以把接到网卡上的3V的那个电感or0 欧姆的电阻拆下来试试看~

网友:
3v短路的找到坏的芯片了是U5400的一个2。5v的8条腿的管子,但是还是没有3v,现在南桥是下掉的,等做上去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U5400如果燒毀
可能也會導致南僑或北橋不良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换了,没换之前,USB阻值很低,但是现在TPS51020没有工作啊,没有产生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