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自动重启?

楼主(2009-06-11):
最近学校2005年买的一批联想扬天T2900机器有10台主板出了相同故障?主板是紫色的845GV-M
故障是诊断卡显示C1后就重启,和不插内存一样,有时重插后机器也跑码,但是都点不亮?内存的供电正常?看了论坛上关于845GV-M的帖子,说U座开焊的多,我用478带灯测试仪量了一下,灯全部亮起
,按北桥也不起作用?请求指点!

网友:
首先要清空BIOS。换根内存条试下看呢。

网友:
C1是内存条和内存插口的问题。仔细清理下灰尘,有时候会解决。

网友:
供电正常 复位有吗 先刷 个BIOS 在说啊 经验

网友:
内存换了多条,BIOS也换了,插槽也清洗了

网友:
自动重启。。。换换电源试  不行看看触发和复位

网友:
我也有个主板跑C3就自动关机 现在还没修好
希望有修过这种故障的朋友 指点一下
不插内存 不关机

网友:
自己顶一下?还没有修好?

网友:
按没过内存来修吧!

网友:
量着供电正常 ,就没有修?

网友:
有的板子就是这样的 要重起一次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有 这样的一块板, 也是重启。现在还没有修好,清了下BIOS。现在有时可以,有时也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先查一下内存供电与时钟 时钟不正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2009-10-19):
我也遇到快这种板子,我调了一下跳线就OK了。还有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都是BIOS的事,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