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超怪现象(电源灯亮几秒就熄了)

楼主(2009-06-11):
DELL的超怪现象,通电后电源灯可以亮但电源灯亮几秒就熄了,通电那一刻有二次电压输出,不过二次电压随着电源灯熄就慢慢没有了。不知这种现象是否跟开关管有关?开关管型号ka20s880,我没有这样的开关管或代换,请高手们指点下,拜托了!先谢了
DELL

网友:
你把升压管取掉看看电源电路正常吗?

网友:
我取下了升压管,通电电源灯一直亮,可还是没显示,通电了一会还烧了一个电容!BAD LUCK!

网友:
先看看你的二次电源是升压的,还是降压的。看你的情况估计是负载有短路现象

网友:
不会是电源管的问题 灯能亮一下,说明电源工作了 但有可能是接下来就保护了

网友:
说明是次级输出有短路 把原来那个升压管放上去 依次断开次级 看看哪一路出的问题

网友:
脱开行管的C极通电看看电源是否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