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19N6液晶电视机不支持BIOS,怎么办?

楼主(2009-06-11):
TCL L19N6液晶电视机不支持BIOS,怎么办?
我今年6月买了台TCL L19N6液晶电视机,做电脑显示器、电视二用。但做电脑显示器用的时候,开机按DEL键后,就显示“不支持”的640*480 60HZ的白色画面,进不了BIOS状态,始终出现这一画面不动。如果不按DEL键,等一阵后dos显示大字,能进入XP系统,显示自动调整,并能调分辨率1440*900,显示正常。我原先以为是我主机显卡老,进不了,后又换了09年2月别人新买的电脑主机,但TCL L19N6还是进不了BIOS状态; 我将我的主机拿到电脑城接电脑19寸液晶屏一切正常,开机能进BIOS,一切正常。
。请高手指点怎么才能进 BIOS设置?

网友:
如果你的TCL L19N6“不支持”640*480 60HZ 的分辨率就没办法了。
这个和主板上的BIOS没有关系的(640*480是VGA标准 ),目前还没看到哪款主板的BIOS能调节分辨率的。

网友(2010-03-28):
今天我碰到了
果然不行
没办法
不支持

网友:
这是电视问题,和显卡没关系。液晶电视机中的芯片不能转换这种格式到液晶屏上

网友:
电视软体缺陷吧,咨询售后,估计不用开壳,刷个升级MCU程序及DDC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