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T主板掉电

楼主(2009-06-11):
一块昂达945GCT的主板,触发20~30秒后掉电,不跑码。不插12V小插头,不掉电。掉电后可以立刻重新触发(从这一点本人判断应该没有短路情况)。测量了上下管,12V小插头,CPU核心供电脚都没有短路。同时经过测量得知,触发后刚开始时不产生CPU核心电压,20~30秒后,从示波器里刚刚看到核心电压产生,马上就掉电。
这块板是用945+ICH7芯片组,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还有一个写着“BD-9H”的24脚小芯片。我更换了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和“BD-9H”的24脚小芯片,故障不变。
到此修不下去了,请高手指点!指点!还有请教一下“BD-9H”的24脚小芯片是作什么用的,有PDF资料的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那就是你的那个CPU供电不正常短路,ATX电源触发保护。修一修VDDP供电就OK。。。
检测上下管,不行换主电源IC,在不行就换协控试试。

网友:
回2楼:
“检测上下管,不行换主电源IC”我都干了!
“在不行就换协控试试”请问“协控”是指那一个?
上个主板的图,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CPU座子是不是突出来的 如何不是加焊CPU座子 在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这块板看了没二楼说的协控(CPU供电副IC)的,不上U和假负载情况如何呢?

网友:
回5楼:上假负载一样掉电,什么都不上(即CPU座子空着)不掉电。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看以下CPU的主供电图 你就明白了,CPU电源控制IC输出N组PWM信号控制上下管轮流导通,还有一个PHASE信号就是侦测上下管工作
如果这个信号侦测到上下管工作不正常或者是电压不正常就会自动保护。现在LZ的板子首先要查管子的G级是由主控电源IC控制还是还有小电源IC控制,查他们的输入输出!
这样的板子估计不会太难修吧 要不就是LZ的板子 CPU脚座被别人做过 做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一看好像是CPU鼓掌,但我觉得不怎么对哟,我以前修过ECS的板子的,不加内存就是这副德行

网友:
你先加焊VCORE电源IC ,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你加跟好内存看看,保证好,我以前为这鸟问题修了3小时,上下管换过,电源IC换过,就是不好,加根内存就好了。

网友:
它是管波形的啊  看下波形是否正常啊

网友:
之前修过一片ONDA 的板不过是NF芯片的,故障与你的情况一样,对地组值都正常,经高手指点发现是IO坏,你看是下是不是W83627EHF的,据说这玩意爱坏。

网友:
有说换内存的,有说换IO的,我劝楼主,先换了容易换的先的,实在不行,先加焊北桥。再试。估计成功了。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右上角的内存供电吧!那个RT9202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