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块7300GT同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2009-06-11):
显卡是昂达7300GT 网吧自用的 几乎每块都换过电容,最近又有不少电容爆了(俗称固态)现在过几天就坏一块,插显卡不开机,把电容全换可以开机 但是花屏  右上角两个供电管一个电感位置巨热无比,把供电管换了问题一样 ,请教高手这个显卡如何下手 现在坏的越来越多 问题都一样

网友:
你说的那组是显存供电的COMS管,如果连固态都爆,那你那里机箱散热太差

网友:
机器散热没有问题

网友(2009-07-16):
这哪里是什么固态电容,分明就是普通铝壳电解电容嘛

网友:
建议 量一量 巨热地方有没有电压不稳定的地方

网友:
显存有坏的,造成显存供电电流大,发热大.

网友:
你量的短路是用二极管档量的吧 不准的 拿电阻档量 看看还是0吗? 把耐压换成10V的 容量也换大点 你说的巨热是怎么个热法 手放上面放不住吗?

网友:
把四颗显存全拆了再上电是否还发汤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核心了

网友:
如果换好能正常使用,只是电容很热的话,那就是电容的质量太差。原装的也不是很好
要换高频高温的电容

网友:
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解决??。。
测一下显存供电部分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不正常GPU挂了
还有那个1R5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