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跑C3

楼主(2009-06-11):
昂达A69T跑C3
查板上各供电都正常~!内存供电 时钟正常 刷BIOS故障依旧

此板这样的故障有没朋友修过,希望告知一二

网友:
压桥开机试试 桥虚焊

网友:
可能北桥问题多点吧

网友:
给北桥加焊一下,不得的话,还好注意换一个IO试一试,CPU读到内存数据,也会有这样的代码,检查一下CPU旁边的排阻,也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