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不点晶振不跑码

楼主(2009-06-11):
我今天修了块磐正的板子,能开机但是不跑码,点晶振后才跑码,,,,换晶振,和晶振引脚上的谐振电容都换了2个了,还是不点晶振不跑码,,,,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你上个图,或者说下型号,不然谁也帮不了你,得看看电路到底怎么走才行。

网友:
可以要换SB

网友:
106电阻取掉了没有?

网友:
对了,我的桥是VIA系列的,主板是磐正的

网友:
VIA系列的板子就是不穩定。。。 按壓南橋試試看有沒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