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IC4600 BA6118

楼主(2009-06-11):
8脚的小芯片一脚连到一个场管
认识的说下,哪种可以替换的,知道说下啊谢谢
芯片

网友(2009-09-03):
4606可以代换的,是复合场管。

网友(2010-03-02):
我是新手,能解释一下BA6118引脚的定义吗?网上搜索不到PDF,谢谢啦!

网友(2010-04-09):
我这也有一块板烧了这个IC,4600 然后不知道什么(烧糊了)3H14,这个是在内存旁边上的,找不到参数,高手帮忙看下可以用什么替换。

网友:
可能是双N沟道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