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亮几秒自动关

楼主(2009-06-11):
长城le19c3显示器 开机 亮一下就灭,再按开关亮2秒接着就灭,亮黄灯。什么问题?在线等!!!急!!!

网友:
电源问题,  供电不稳定,拆机检测

网友:
不一定,我昨天修了个联想17的屏,型号是lxh-gj17l3,现象和你的类似,我打开仔细检查了下,发现是高压板上的C5706管坏了,很明显的,少了一块。没配件,订货中。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电源有问题或者高压板有问题或者灯管有问题,甚至只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
关键看屏幕熄灭后,指示灯还亮不。亮就是高压部分,不亮电源就有问题在前

网友:
我补充一点,还要看屏熄灭以后还有显示没得,有显示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没有显示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大多数属高压保护。先测灯管有没有问题。排除灯管的问题。一般问题出在高压板部份。

网友:
我这有个清华同方19宽的屏也是这样
板都换了不行,把屏上的芯片换了也不行,
哪位能帮解决下啊

网友:
这应当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亮黄灯 应该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问题应该出在 电源或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