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块7300GT短路问题--已上传图片

楼主(2009-06-11):
过15分钟不能编辑了 只能开新帖了
显卡是昂达7300GT 网吧自用的 几乎每块都换过电容,最近又有不少电容爆了(俗称固态)现在过几天就坏一块,插显卡不开机,把电容全换可以开机 但是花屏  右上角两个供电管一个电感位置巨热无比,把供电管换了问题一样 ,请教高手这个显卡如何下手 现在坏的越来越多 问题都一样

网友:
量下VDDQ对地阻值。用软件测下。上结果后再分析。。 可能有显存坏掉了。。

网友:
查电源12V。。。左边和右边的还有RT9232的第1脚

网友:
该板型采用的  貌似固态电容其实是电解电容,爆浆很正常  不过显卡损坏还是由于温度过高引起

一般出问题  核心过热  会虚焊的  能否坚持到 软件扫描完成

网友:
还有就是  显存有损坏短路或阻值很低的

网友:
我也见过的  很多显卡多是这样

网友:
研究过这种显卡,不用修了,多半是GPU挂了,我这还有一堆,毛病一样,GPU一拆就不短路了,最后证实是GPU挂了,板子做工太水,上边的电容没一个是固态的,全是垃圾电解电容,只要是坏的都有爆电容的,换过还会爆,

网友:
哎,我是新手,看不懂哪些是固态电容,哪些是电解电容。前几天淘了块迪兰恒进9550黄金版,没过2个礼拜就有些花屏,郁闷死了。

网友:
固态电容顶端肯定没防爆刻痕

网友:
研究过这种显卡,不用修了,多半是GPU挂了,我这还有一堆,毛病一样,GPU一拆就不短路了,最后证实是GPU挂了,板子做工太水,上边的电容没一个是固态的,全是垃圾电解电容,只要是坏的都有爆电容的,换过还会爆,
引用 网友A:

未必呀  该板型  显存短的  实在不少
光换板子  过了年不知换了多少张了
郁闷

网友:
看下旁边的效应管对地的阻值

网友A:
未必呀  该板型  显存短的  实在不少
光换板子  过了年不知换了多少张了
郁闷
引用 网友B:

赞成七楼的意见,这种卡子,电容爆桨的引起显存短,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GPU也连着一起挂了(GPU也短了,拆下来量的)。。。。。。。。。。so,基本上申请报废。。。。。。嘿嘿。。。。。嘿。。。。。。修的成本都快赶上买块新的钱了。。。。。。。。。。。。另:假如在显存没短的前提下,开机黑屏,过不了c1的话,一般加焊gpu就OK(这卡子GPU很爱虚焊,无铅的结果。。)。。。。

网友:
大家的意见都不错,我给楼主一点经验吧。
这个卡和7600GS差不多,1500UF/6.3V电容是容易鼓包不过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严重,GPU短路,我修到的这种卡GPU坏的很少。原因之一  大家有可能修复此卡的思路和设备不对。。。

网友:
用酒精洗洗看

网友:
改ECN(也就是改电压)

网友:
这种卡子我也有几块。也是花屏的,真的是GPU挂了吗???

网友:
我今天证明了GPU芯片损坏和内存损坏的实验。。
板型和楼主的一样显存部分也是1+1供电可以说就是一样的PCB板,来的时候6.3V电容全爆
在没换电容前我测内存供电FBVDD对地短路,拆下电容后依旧。。。然后我拆下FBVDD供电部分IC的10脚的二极管和8脚的贴电电容再测还短说明供电部分元件是OK的,很有可能是内存或GPU引起。。这时我测内存边上的14B电阻只有100多欧拆下三星的显存再测此电阻阻值正常385欧左右。反正到最后四片显存全部分拆下来,返回测FBVDD还是对地短。测GPU上的电容短,上BGA拆下GPU把PCB焊盘处理干净,再测FBVDD正常,说明GPU损坏!换是一个G73-V2-N-B1和四片显存此卡OK。希望能给楼主一个很好的思路

我这只是为了证明GPU坏的思路,其实完全不用拆显存和GUP一样可以PASS它 ,就是为了大家能明白此板型GPU是如何短的。

网友:
这种看似固态其实是电解的电容最坑人,一般网吧用起来全爆浆,如果你买了这种货就郁闷去吧

网友:
这种看似固态其实是电解的电容最坑人,一般网吧用起来全爆浆,如果你买了这种货就郁闷去吧
引用 网友C:

越多人买这种贷越好。。我高兴

网友:
有几十片这样的卡 加焊不起作用 后来又收了一批三星bc14现存的 没办发 就把用bc14现存的卡的gpu拆下来换到这种卡上 换一个好一个 这种卡看来都是gpu问题

网友:
我今天证明了GPU芯片损坏和内存损坏的实验。。
板型和楼主的一样显存部分也是1+1供电可以说就是一样的PCB板,来的时候6.3V电容全爆
在没换电容前我测内存供电FBVDD对地短路,拆下电容后依旧。。。然后我拆下FBVDD供 ...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版主,73核心编号结尾的我见过S1的,A2的,这些代号是什么意思,可能互换吗?

网友:
路过来赚分的

网友:
有几十片这样的卡 加焊不起作用 后来又收了一批三星bc14现存的 没办发 就把用bc14现存的卡的gpu拆下来换到这种卡上 换一个好一个 这种卡看来都是gpu问题
引用 网友E:

要根据实际测试来判断是否为GPU的故障?不要这么肯定的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