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发烫导致死机

楼主(2009-06-11):
一批杂牌7300LE显卡,有几块都出现GPU供电场管发烫,用一会儿就会死机,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吗??

网友:
两个原因。一是场管有问题。二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128M64B这种卡GPU散热很大的。。

网友:
1.测量核心的阻值
2.pwm
3.pwm是什么型号的 ,最好有示波器监测下关断频率,一般贴片电容掉件容值变小正常10nf
4.场管的几率不大但也得考虑
5.滤波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