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故障

楼主(2009-06-11):
一杂板,845G 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内存PCI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机子点不亮,诊断卡不跑码,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压一下U座试试   刷一下BIOS

网友:
先刷BIOS试试,测下主板电池电压,CPU座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这样的扳子刷BIOS可以试一下,应该不是座的问题,有的穿针的U座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嘛最好先刷一个是一下